关于提取封装库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我从其他板子(brd文件)提取到的封装库,打开后发现这些封装都包含了之前板子的层信息,请问如何去除这些信息呢?我用的版本是16.3。多谢!

网友A:
    so easy,

如果你要用这些封装,,是不会影响你的。

另一个方法就是把原来的brd的叠层删掉再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 easy,

如果你要用这些封装,,是不会影响你的。

    非常感谢!

我就是担心以后使用的时候又影响,因为毕竟叠层会不一样的,而我目前是把导出来的封装每个依次删除叠层,如图所示,看来还是你的方法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 easy,

    如果你要用这些封装,,是不会影响你的。

我想按你的方法把brd的叠层删除,但是软件提示无法删除,这是为何?

网友A:
    要把每一层的走线,,shape都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每一层的走线,,shape都删掉!!!

    如此麻烦?有快捷删除方法吗?

网友:
    麻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