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玩的电子玩具里用的PCB,单面板,一般用什么样的板材?

楼主(2011-04-14):
小孩子玩的电子玩具里用的PCB,单面板,一般用什么样的板材?有没有防火的要求?

网友:
94V0  KB板

楼主:
谢谢wangjx 的回答,可以用HB的板吗?如果板上用硅胶按键,那硅胶按键的焊盘如果用镀镍,会不会比较容易氧化?

网友:
之前打样给板厂说都是纸板,不回去用FR4的,除非对漏电流有很严格的要求。潮湿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