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04-14):
附件所示 SWE是一个脉冲信号
               我想知道15V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关注中,我公司也用到很多这样的电路 也一直没弄明白具体工作原理

网友:
稳压管用于嵌位用,三极管用作开关用。输入 SWE是一个脉冲信号幅度为多少?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你觉得脉冲电压应该是多少 才满足要求
  才能够产生15V?

楼主:
swe的脉冲信号幅度为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