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9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请教一个AD9很简单的问题。
AD9中画PCB封装时,如画一个30PIN的FPC插座,引脚间距是0.5,这30个引脚难道要一个一个的放,还要一个一个的修改尺寸么?能像pads中那样,画一个引脚,然后用step up就OK了。AD9中该如何弄,请老手帮忙解答。小弟刚学AD9

网友:
ad中在edit菜单下有paste special命名 你试试吧

网友:
这个可以用向导做吧

网友:
可以用向导作封装,建议初学自己做封装,1。将Grid snap 设置成0.5(中心距)
2。设置原点
3。P+ P----〉Tab ----〉设置焊盘的尺寸---〉放置焊盘
注意计算拐角处的焊盘相对原点的位置

网友:
建议用Paste special来做,放置一个焊盘,选中剪切。点击Edit-》Paste special …………
前提是剪切你要准确的选择焊盘的中心电气节点,否则会有偏差的

楼主:
谢谢帮忙,学会了。

网友:
特殊粘贴很好用。建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