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画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请教一个AD9很简单的问题。
AD9中画PCB封装时,如画一个30PIN的FPC插座,引脚间距是0.5,这30个引脚难道要一个一个的放,还要一个一个的修改尺寸么?能像pads中那样,画一个引脚,然后用step up就OK了。AD9中该如何弄,请老手帮忙解答。小弟刚学AD9

网友:
自动生成,用WIZARD功能

网友(2011-05-16):
我一般是手动建好焊盘大小,点右键STEP AND----输出数星方向我间距

网友:
还是不同有待提高

网友:
先复制 。然后找 special copy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A:

先做一个焊盘,把格栅设置成适合的数值,设置下中心点位置,然后再复制已经做好的焊盘,再按格栅点放就可 以了,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