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删除一块矩形填充

楼主(2011-04-14):
别人的工程。我想看看顶层的走线,但是一大块铜铺上了,一片红什么都看不清。怎么能删了它?

网友:
直接选中,然后删掉

网友:
不是自动铺铜直接选中,删除
如果是自动铺铜,按PO,然后选中外框,删除

网友:
    你也可以将没必要的东西如铜皮和填充等无关紧要的在L那里隐藏掉

网友:
    直接删除。。。。。

网友(2011-06-08):
    ctrl+d,隐藏铺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