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虾们帮我分析一下啊,这三个电容的作用呀

楼主(2011-04-14):
前提:这是在高速电路中的分压,这三个电容具体作用呀,不要笼统的告诉我这是用来滤高频噪声的或者是滤波,我想有点具体的分析!!!大侠们,新手指教了

网友:
大侠不敢称,但我发现个问题呀,能否把前面的电路图弄上来,你就给一个电源,三个电容,其它的什么信息也不给出来,让人根本不晓得你这个线路到底是做什么的,

网友:
根据LZ提供的信息,两个电阻是用来产生0.9V的VREF信号,感觉上是DDR2参考电源的分压电路。电容用于滤波,减小参考电源噪声。

网友:
不想说也要说  它就是滤波减小干扰

网友:
ddr  参考电压  去耦的  就是滤波

网友:
估计LZ是想知道到底是滤哪个频段的纹波。

网友(2011-05-18):
对的,3楼、4楼的说的对!!

网友:
貌似两个共模电容和一个差模电容,都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
都知道是滤波的了,可就是不知道怎么滤的波,悲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