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1-04-14):
本来在XP下装过cadence 15.7,完美运行了
后来换了windows 7 后怎么装都会在license manager中出现 Server Start Failed. The Server May Already Be Running!!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也因为是换了WIN7以后才这样的啊,我想确定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每办法的话还是换回XP把
还是因为原先在硬盘中装过以后license文件就一直存在了??

网友:
    我是新买的电脑直接用win7系统的,估计不是系统的原因,是license的问题,只是我还没有找到具体怎么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装了吗?我还是换回XP了,能用  ·

网友:
    还没试呢,回去后再试,不急

网友:
    没装过15.7直接16.2 16.3了 发现在WIN7下的话运行的时候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下要右击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
这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软件版本转化的 例如你装了15.5 15.2 15.7 16.3 之间你想用哪个必须先运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