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电路,是滤波,还是什么?

楼主(2011-04-14):
小弟日前在主板上碰到一问题,给定一3.3V的方波A,B,A波的占空比大于B波的占空比,经同一RC线路后(R为1M,C为10uf),输出的是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A的幅度大约为1V ,而B的幅度则大约为1.8V,望大侠赐教,万分感谢!
(上面传输A,下面传输B)

楼主:
题目补充:后面的LM339是一个电压比较器,题目有点问题,在LM339的7端得到电压为1.8v,而在6端得到电压为1v左右,各位大虾,能否告诉小弟一下这个线路的功能,及怎么将占空比不同的两个方波,弄成两个不同的直流电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SLC_FAN   这个信号理论上只有VCC和GND两种电压输出吧,开环比较器

网友:
个人觉得这里面的RC不应该放在一起看,而应该单独看,电阻的作用肯定是分压,3.3v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肯定会变小。电容应该是使交流信号通过电容到地,直流信号到LM339.所以你在LM339会看到两个直流电压

网友:
因为RC电路的时间常数大于方波信号的周期,所以把方波信号滤波成直流信号了,原因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大侠,因为都是给出3.3V的方波,他们的不同只是占空比不同,而周期都是相同的,这样弄出来的是直流电压,为什么一个会是在1.8V左右,而另一个只有1V左右呢,这点我就看不懂了,后面的SLC_FAN是根据比较两个不同的电压,来选择一个大的电压送给下一级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方波的脉宽或周期不一样的不同波形,经滤波后其平均值或有效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电压值的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今日上午问了一下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他们和你说的是一样的,谢谢啦

网友(2011-08-04):
刚才试验了一下,把PWM信号经过FFT变换之后,再经过RC滤波,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