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结果的导出 求助~~!!

楼主(2011-04-14):
各位好。。新手上路 不知道如何把仿真之后的结果(图)导出来, 放到word里面。。。。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目前我想到的有三種方法.
1)直接按下 PrtScr 按鍵, 然後在 Word 貼上圖片. (或先貼到"小畫家" 或是"Microsoft Paint"截圖修改後, 再貼到 Word )
2)先 PRINT 成 PDF 文件, 然後截圖貼到 word .
3)用 File => Export 一個 CSV 文件, 然後用 EXCEL 打開文件, 之後重新製做圖表, 然後再轉貼到 Word .

使用第3種的方法, 可以畫出不同樣式的圖表(直條圖, 橫條圖, 折線圖, 大餅圖, .......), 變化比較多, 但是要會EXCEL作圖.

网友:
有一篇文章可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50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