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问题

楼主(2011-04-15):
画总线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该怎么改?

网友:
在放置H_pin的时候.要选  BUS 如果用bus连的话.用wire连,选scalar

网友:
请问楼主,您这种形式的图是如何画的,全能详细说一下吗?还有为何我的“Place Hierarchical Pin”是灰色不可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0781-1-1.html  多找找都会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