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过孔内层SOlder大小或者去掉内层?

楼主(2011-04-15):
如何更改过孔内层SOlder大小或者去掉内层,保持过孔依然是通孔?

网友:
你将所有的层都设置为no plane就可以了.不用更改过孔

网友A:
内层没有solder。
内层焊环没用可以改小(或改没都可以),但要考虑钻孔偏差,孔中心位置偏差等误差因素。
最后还要考虑好安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没有solder。
内层焊环没用可以改小(或改没都可以),但要考虑钻孔偏差,孔中心位置偏差等误差因素。 ...

内层怎么改小呢?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小。

网友:
改小有风险,设置须谨慎。

楼主:
内层改的和钻孔一样大小吗

网友:
没有连线的话,可以改成和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