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将PADS2007中的2D线设为PCB板边?

楼主(2011-04-15):
各位大哥:
         您们好!请问pads2007 Layout如何将CAD转入的2D线设置为"Board outline"?
         我双击CAD导进来的2D线弹出“Drafting Properties",然后在“Type"下拉中我选择"Board Outline",
         此时系统马上出现警告提示。
         提示内容:You cannot convert an open 2D Line into a close Board Outline.
         意思是说不能将不是闭合的2D线转为PCB板边!
         请问我如何在PADS Layout中将2D线先闭合呢?
         我的CAD图是结构工程师给我的,我看了是完全闭合的!
         我导到protel 99se就OK!
         可在PADS里就不行!
         尺寸都OK,就是不能将其设为“Board Outline"。
         请问我应该怎么做呢?
         请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把2D线放到All Layer,要不就照着重画一次,这是最笨的办法了。

网友:
先在AUTOCAD进行闭合.

网友:
摆渡一下,有详细方法。cad中的板框是否闭合不能用看,而是有命令的。只有做好操作,再导入PCB图才能是闭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苏大哥:cad中的板框是否闭合不能用看,而是有命令的。只有做好操作……!说是很有道理!
请问在CAD里应该如何做好操作呢?还有请问您在Layout时碰到此问题时是怎么处理的?
请赐教!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方法是太笨了点,特加是若外形较为复杂的话,
此方法就有点欠妥了!

请问您现在现在工作中遇到此问题是如何处理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

我在CAD里,合并时,输完“C”后,没有提示输出“模糊距离”啊,还要出不输入“C”前一样的命令状态栏!
一直按“C”都是这样,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我的PADS选SHAPES后若单击没有“Scale…"这一栏!
我用的是PADS 2007的,
好像PADS 2005才有!

请问PADS 2007里应该如何做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苏大哥:cad中的板框是否闭合不能用看,而是有命令的。只有做好操作……!说是很有 ...

cad里如何做好操作?----请摆渡,很容易找到。
我layout时怎么处理?----自己摆渡,按着做。
我不是不想告诉你,而是我也二把刀。

网友:
呵呵,今天又有进步,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2D线放到All 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灌铜的时候不方便吧!
若是PCB板边的话,灌铜时会自己将板外的铜去了,只留PCB板框内的!

若是2D线的话,灌铜区只有照着PCB板边画地图一样一点一点描了!
外发资料做板时还要跟PCB厂家特别强调!
你说对不?

第2点还好说,主要是灌铜不便!
因为我的PCB板边有很多圆弧和不规则的倒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和个方法就是在CAD里处理了,让2D线闭合。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把板框当作灌铜的边缘的

网友:
或者PADS2007裡跟本沒這功能,這就是07缺點

网友:
哇, 现在很多人都会了, 曾经我也做过一个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要的是2007不是2005PADS,多謝你提供PDF

网友:
LZ说转到protel就可以,不妨先转到protel中,然后再转回PADS作板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根据三楼的教程按照操作步骤进行操作.

网友:
不知道 说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