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合的line能否拆开?

楼主(2011-04-15):
我想把PCB图中闭合的多边形拆开,即polygon效果变成path效果,有办法么?谢谢。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
不可以,所以要想好了画,事后是没法改的。

网友:
请问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你这么做呀?

楼主:
想修改一下框

网友:
pads的闭合线和开放线是严格区分的,一开始就要确定;
修改框可以选中线,然后右键菜单,选spl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