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导入PADS2007时死机,为什么?

楼主(2011-04-15):
请问:我用orcad导出的网络表可以正常导入pads2005,但是导入PADS2007时就没响应了,为什么?谢谢!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我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导入的?

楼主:
....先导好网络表,然后就新打开一个PADS 2007文档啊,从FILE---Import  导的,我的电脑上有装2005的也有装2007的,05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