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g2005中,怎么将绕线绕成圆弧的?

楼主(2011-04-15):
请教:wg2005中,怎么将绕线绕成圆弧的?谢谢!

网友:
先tune完之后,然后trun to arc
长度上会有稍许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呢,问你下,你的线按F7(TUNE)会自己绕吗?我要手动一段一段的拉呢

网友:
可以的,论坛上有一个等长线设置的视频,看看
手动也可以,就是慢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好了,但是不会自己出现波形。我的是wg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