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输出二极管过热,如何解决?

楼主(2011-04-15):
设计了一款电源,输出为5V3A,现在用的是两个SB540并联整流,但是热量很大,室温24度时,二极管温度可达到81度,由于成本问题,没有改用TO220封装加散热片的二极管,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有好的办法帮忙解决一下?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SB540 二极管的規格可以承受 5A 的順向導通電流, 你已經用二個並聯, 換句話說可以承受 10A , 但是你的輸出只有 5V 3A , 不應該會讓二极管熱到 81 度. 請檢查檢查電路及負載有無其他問題造成溫度升高.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这块得看看是不是器件本身有问题还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了二极管的反向电压,电容的纹波电流,及输出的纹波电压,都挺正常的,这样的话问题一般会出在哪呢?谢谢~!

网友:
沒有原理圖, 沒有實際電路, 只說測試纹波电压也正常, 而且二极管已經比輸出額定電流大3倍, 其資料缺缺,  就是只有二极管過熱问题,  这样的话问题一般会出在哪呢?..................

還有有沒有人知道答案呢?...

网友(2011-08-17):
是不是你的负载有问题呀?还是整流管损耗太大!

网友(2011-10-20):
请在二极管的输出端加一个4.7UF 10V的电容到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