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从一个文件中将制版要求等文字和表格拷到另外一个文件咋处理,谢谢!!!

楼主(2011-04-15):
请教各位从一个allgero文件中将制版要求等文字和表格拷到另外一个文件咋处理,谢谢!!!试了一下,没搞定,惭愧呀!!!

网友:
新建.dra文件,保存;PCB中指向保存的路径,然后调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详细说明下步骤!

楼主:
请问是不是先建个.FSM然后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