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寿命计算?

楼主(2011-04-15):
哪位能指导一下电解电容的寿命计算方法,最好是通俗易懂些。

网友:
你百度一下吧

网友:
不考虑耐压等问题,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主要用使用温度决定

网友:
這是網路上找到的.

网友:
這是另外一篇說明日系電解電容的算法, 不同家的計算有些稍許差異.

楼主:
多谢各位,非常有用!0 N8 |6 d9 P4 _1 x*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