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ltium Designer 09的空格快捷键不能旋转问题

楼主(2011-04-15):
本人在使用altium Designer 09时对软件系统进行了设定之后发现,空格快捷键和X  Y 快捷键不能用了,当我恢复全部默认设定时,软件弹出对话框说,Wodkspace Manager 动态链接库出错,请教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出现的错误 提示如下出所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菜单“查看”-“界面效仿”-“default”我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真的感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再请问一下楼上高手我在系统恢复默认设置时,选择default all 时候出现错误为什么啊,

网友:
    没出现过。。o(︶︿︶)o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