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_designer_summer_09快捷键

楼主(2011-04-15):
1.3.PCB设计深入a 板的(螺丝)固定孔,铜柱内孔3.3mm,外孔5.0mm,Layer:Multi-layer;孔发绿修改规则esign-Rules-HoleSize;板边5mm圆弧lace-KeepOut-Arc
Ctrl+Q 切换英美单位制度;
保护元器件位置:锁定 双击-Lock打钩
保护已锁定物体:Tools-Preference-PCB Editer-General-Protect Locked Objects 打钩;
双层板过孔放置...;
键盘左上角快捷键波浪号“~ ”显示布线快捷菜单;
"+""-"可切换层;
字体(条形码)放置:"A"-Place String;
对板的定义:Designers-Board Shape-R/D;
尺度标注:Place Dimension-Place Linear Dimension
13.PCB设计深入b
工具栏恢复原始状态:在工具栏处右键Customizing PCB Editor-Toolbar-Restore;
圆形板 尺度标注;
填充Place Fill;
复制粘贴:选中-Edit-Rubber Stamp-单击
粘贴特殊形状:选中-Edit-Paste Special(圆形或阵列粘贴)
第一次确定圆心,第二次确定半径;
选择一组Select:“S键”-Touching Liner线/Rectangle矩形
或Shift 一个个选
移动Move:"M"
整体移动:选中-右键-Unions-Create Union from selected object/break
解脱从联合体
弱小信号线包地:选中-“s”select net,Tool-Outline -Selected Objects
查找相似物体: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
PCB
测距离:Report-Measure Distance
自动布线:Auto Route:Net/Net Class/Connection/Area/Room
重要的一点是要先设定好布线规则。
查看布线层:Shift+F或“*”切换层
切断线:Edit-Slice Tracks
布完线进行规则检查:Tools-Design Rule Check-Run D_R_C_
3D视图:数字键“3”或View-Switch to 3D,Shift+右键 旋转;
右下角PCB-3D Visualization
13.PCB设计深入c
铺铜Place-Polyon Pour
去死铜:双击铜区,Remove Deader Copper 打钩
注意软件兼容问题 实铜Solid与Hatched在PROERL99SE与DXP 的显示区别
原理图和PCB的双向同步更新:
检测PCB与原理图的不同处:Project-Show Differences
在原理图里更改后更新到PCB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in
在PCB里更改后更新到原理图esign-Update Schematics in
标号Designator显示:PCB Filter ISDesignator 然后PCB Inspector Hide
重新标注:Tool- Re Annotate
元器件标号自动排列:选中器件-右键-Align-Position Component Text
补泪滴:Tool-Teardrops,焊盘与导线连接更牢固
生成生产制造文件:File-Fabrication Outputs
生成PDF文件:File-Smart PDF
翻板:View-Flip 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