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引脚没驱动先好

楼主(2011-04-15):
在原理想PC版板子转化过程中会出现一个警告信息,说那个引脚没有信号驱动,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解决呢,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显示信息如下图

QQ截图未命名

网友:
把你接这个引脚的另外一个芯片的引脚设成output型的。或是把这个引脚设马passtiv(貌似是这么打的,反正看上去是这个样子的。^_^)的类型就好了。

楼主:
请问楼上的高手我的是一个DSP芯片接在一个测试输出接口上,如果把DSP芯片引脚改成passive类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