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帮忙

楼主(2011-04-15):
1.我的原理图用ERC检查没有错误、但是为什么生成网络表导入pcb的时候就显示有好多的错误呢?
2.在生成pcb的时候对原理图有没有要求?是不是所有的原理图都可以生成pcb!
3.新手应该怎么入门pcb ?

谢谢

网友:
1.原理图是什么格式的,原理图中的原件封装要和PCB中库中原件封装名一致,也要保证所有原件的封装都有。
2.肯定有要求,要一致。
3。去网上找下你使用的相关PCB软件,一边看资料,一边对照软件进行练习,多注意总结,遇到问题请教别人帮忙。

网友(2011-08-11):
没封装,或脚位不对,多照实例练习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