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不报错

楼主(2011-04-16):
为什么cadence pcb摆放元件时,明明按照约束规则,两个元件不是一个net的情况下碰到一起应该报错的,怎么不报错呢?
摆放贴片的电容电阻时由于间距不能太小,防止焊接头不能方便的焊接,我想在摆放时能按照一个设定的约束条件进行摆放,请问那个地方能设置一下这个摆放间距的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好所有的线宽和间距后,布线。一开始只要违反间距规则会报错,但是在我调整一些器件布局再布线时,不久就发现,两个器件symbol不同net端都靠到一起了,还是不报错,这时我关掉PCB editor,再重启,发现又开始报错了,我不知道这时为什么?请教各位给予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