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处理BGA内部ball to ball出线的间距问题 请教大虾

楼主(2011-04-16):
pads2005中 想对某个BGA内部ball to ball出线间距设置为比正常的要小些,而trace到了外面则按照默认通用规则走线。

不知道怎么实现啊

偶在component中队这个BGA设定了也不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独对元件进行间距和走线的设置,然后整体PCB再设置个间距和走线(比BGA的都要大),router里面走线先连BGA的一端,然后走出BGA区域以后鼠标左键点击下以后,按SHIFT+R,会按照间距和走线大的规则走线出来。

楼主:
jinsihu2005

先 在design rule下的component里对这个BGA走线与间距设置
再 在design rue下的defaut 里对整体设置
最后在router走线,走出BGA后按SHIFT+R,系统自动转换为通用规则走线。

是这个意思吗?

谢谢了啊
我试试

网友:
是的.
不过我没这样操作.我都是按default和条件规则进行.

但BGA的过孔和线我会提前进行fanout.

设计完成时,进行设计验证,会发现BGA处的间距报错.

此时将设计规则备份一下.

然后删除条件规则,只设置一个DEFAULT规则(如5mil),再进行设计验证,会发现BGA的间距已满足最小5mil.

那就可以放心出光绘了.

后续改版时,可将备份的设计规则导入.

网友:
JIMMY ,你说的有点复杂啊,看不懂啊。 不是满足的问题吧,要走线方便

楼主(2012-02-13):
谢谢各位的回复啊
非常感谢

JIMMY的方法不错 我试过了啊 不过我没这样操作.我都是按default和条件规则进行.

但BGA的过孔和线我会提前进行fanout.

设计完成时,进行设计验证,会发现BGA处的间距报错.

此时将设计规则备份一下.

然后删除条件规则,只设置一个DEFAULT规则(如5mil),再进行设计验证,会发现BGA的间距已满足最小5mil.

那就可以放心出光绘了.

后续改版时,可将备份的设计规则导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啊
非常感谢

    没看懂!
    怎么设计条件规则啊,还有设计规则怎么备份和导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