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坐标布局,国外网站上找到的方法

楼主(2011-04-17):
Q: I don't understand "polar" command. how to use it? i want place symbol as circle. for ex. i have LED circuit 36 pcs.(LED1-LED36) import from logic and i want place LED as circle start 0 degree increse 10 degree..20 30 40.... i can't copy led symbol.

A: you could place the first LED as per normal then copy it around using the polar command. You will then use the Logic/assign refdes command to place the remaining LED's

网友A:
    这个也太麻烦了,感觉极其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太麻烦了,感觉极其不严谨

    是不完善,摆一个元器件要很久,一个一个地摆

网友:
这个办法我试了一下,虽然不是那么好用,勉强还能接受吧,也不算太复杂,而且也不会出现网络表等错误,只是这么一来只能对同一种封装进行极坐标布局了,pads 可以不同的封装一起极坐标布局,不过一般也没多大用,通常都是对同一种封装。

楼主:
    复到是不复杂,就是慢,元器件少还可以,要是几百个LED那可受不了. 还好通常几百个LED的都是阵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