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累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4-17):
在这里,提出一些问题,都是我在使用pads的过程中累积下来一直没解决的。
1,PADS logic中,如何一次性更改所有part的指定封装呢。在logic中,做这种全局性的更改(就是点击apply to all part type)的时候,最烦的有两点,要么没有反应,只改当前的,要么就是改了,但把元件值也全部改了,你说让人郁闷吧!试了很多方法,无法解决。
2,PADS PCB中,没有办法一次性更改所有封装。目前个人总结有两个方法,编辑封装,然后应用所有,这个不是很麻烦但不规范。第二个,从logic中ECO过来,但会遇到第一步的问题!!
3,如果你想给一个器件的一个管脚加热焊盘,而不是全部管脚,这个PADS好像无法做到。有人提出过可以在封装里面定义,可是一直没成功!
4,ECO to PCB的时候如何使一些原理图没有的元件不被删除,比如说安装孔这些一般不会在原理图画出来的器件。在做PARTtype的时候的general选项卡有一个选项ECO registered PART,把它点掉就可以(教程是这么说的)。我试了,无法成功!
5,如何更换PADS中跳线的丝印层呢?比如我想把丝印层定义在bottom!
6,我最讨厌PADS2007的一点就是过地孔的误判了。本来2005检查完全没有错误的,一到2007,就说很多地线没有连接,非得手动连接之后,才说是连接到了。这也是我经常不用2007画板的一个原因了!
7,我不用2007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当你用PCB decal创建完一个PCB封装后,保存,他不会像2005一样弹出一个对话框说是否要创建对应的PART TYPE。这样你还要去创建一个PART TYPE你才能调入这个封装!我知道如果我像2005那样用的话会造成库的混乱,但有时候急的画板,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楼主:
咋就没人回答呢

网友:
关于第6点,我遇到时候是这么弄的:
我觉得是因为VIA的“switching”属性造成的,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这样:
1、右键——filter选项,只选择“switching vias”;
2、然后“ctrl+A”全选,右键点击属性按钮,在属性窗口中将“switching”选项去掉;
3、再回来做连通性检查,就没了这些地过孔未连通的提示了。
不过要是这样的话,在编辑地的时候好像会丢失这些地过孔,所以我在去掉“switching”是又把“glued”勾上,这样就不会丢失了。拙见,欢迎拍砖~~

网友:
2.打开ECO,选change Component换器件封装,换成了的话会问你,是换所选的还是所有的。
3.隔热焊盘是按形状来设定的,只要a焊盘和b焊盘形状不同,就可以设定成不同情况。
4.消除原理图和PCB图的差异就是ECO的工作,你非要跟它对着干。
5.没看明白,感觉应该是建库的时候想办法。

网友:
7.这点2007有的啊,新建一个PCB封装保存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否新建part的,不过要是修改一个旧的封装在保存后是不会有提示。

网友:
第一点,option里头--Design标签--Allow overwrite...那个勾给去掉。然后Tool ---update from library,这样就可以整体更新part了。而且你原理图上原来有的器件值也不会变。

网友:
第七点,印象中07好象也有吧,9.2里肯定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版本的PADS,我2007似乎没有这项?

网友:
以上七项都可以实现.
主要是操作者操作不当.不熟悉软件而导致的.

我下次针对这七项做一个图文教程发到论坛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期待期待

楼主:
jimmy版主的话真的让人心潮澎湃!!!期待期待。
首先谢谢大家的回答,对于这些回答,我也都一一试过,一些仍然不能成功:
1:第一点,option里头--Design标签--Allow overwrite...那个勾给去掉。然后Tool ---update from library,这样就可以整体更新part了。而且你原理图上原来有的器件值也不会变。

找不到该选项,而且从库里更新,岂不是要修改part type,这样会不会造成庫文件的混乱呢
2.打开ECO,选change Component换器件封装,换成了的话会问你,是换所选的还是所有的。
我这里怎么最后没有弹出这个对话框,要哪里设置?
4.消除原理图和PCB图的差异就是ECO的工作,你非要跟它对着干。
不是我对着干,是因为PADS中的确有这个功能,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哪里操作错了,实现不了!

楼主:
顶一下自己的帖子

楼主:
论坛太火了,顶帖是必须的~~~~

网友(2011-06-13):
期待,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顶一下三楼的好人,帮忙解决了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