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元件下面再放元件 没有drc错误 注意不是mirror

楼主(2011-04-17):
有时候有大的器件,很浪费空间想在下面放些小的器件  改怎么操作呢 才能不出现drc错误

网友:
把大的那个封装的place bound top的高度改为0.

网友:
小的改为0也可以吧

网友:
    加NO_DRC属性也可以……

网友:
    fjdaklj   做大点,下面的放到里面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16.2版本:
    首先,打开约束管理器,菜单:Analyze->Analysis Modes,如下图,最后一项pad-pad..,改成Off就好!

    如果是15.X版本,如下图:

网友:
    place bound height 设置min高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