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最大瞬态电流

楼主(2011-04-18):
于博士的那篇电源完整性设计--利用目标阻抗计算电容量里,在计算目标阻抗时有个最大瞬态电流的概念,请问最大瞬态电流是指什么,怎么确定一个电路的最大瞬态电流是多少?
麻烦大家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
    帮顶!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1/2的最大电流

网友(2014-09-16):
    最大电流有如何得到?

    我们实际能够测试的峰值电流也只能算平均电流;

网友:
    同求。
    这个参数应该是IC管脚上的,但是没有哪个芯片资料中提到这个。
    在实际计算中我们该如何去确定这个参数。
有没有大神可以解惑。

网友(2014-12-05):
    同问,很想知道,谢谢!

网友:
    拿我们公司自己设计的的一个芯片来说,我记得1.0v的电压的最大功耗是4.98w,那么应该可以得出1.0v的最大的电流就是4.98A,这个最大电流应该是在芯片满载工作的情况下的,也就是所有的mos门电路同时翻转时候的最大瞬态电流了,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