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偏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18):
1金币
这个电路的输入电压为5V,R1为820K,R2为330K,输出电压按公式为4.3V,但是实际输出电压达到了4.6V,我把R1/R2的比例变小,但是输出电压仍没有降低,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
    把R1/R2的数量级降低10或100试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有些道理:把R1和R2电阻的值在保证变比的情况下降低其值,以增强此反馈通道的稳定性,这样反馈回路应该更加稳定,你试试!!

楼主:
    谢啦啊,我试一下,降低阻值可以增强反馈通道的稳定性?不太明白。

网友:
    請量量看ADJ腳電壓是不是在1.24V 如果是 那很可能是LDO本身的問題(如果你確定換R1/R2的電阻值但電壓沒降下來的話)

网友:
    3#說的不錯,一般情況下反饋回路用的R大的也就是幾十k,很少有上百K的!穩定性不知是否與Power consumption有關?

网友:
    首先电阻偏大,当然跟这关系不是太大,主要是电阻的比例关系,一定要用精密电阻,比例关系正确。

网友:
    如果R2用330K,R1应为894K,这样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按4.6v算了,应该用814K,不好意思!

楼主:
    820K  330k都是1%的电阻,电阻阻值太低就会导致这个反馈回路的电流较大,整个系统的无用功耗会增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