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HDMI和OTG电路怎么走线的?

楼主(2011-04-18):
请教大家HDMI和OTG电路怎么走线的?有特别要求吗?

网友A:
HDMI有四对差分线,注意要控制100欧阻抗.

同时做好立体包地.

供电管脚要注意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有四对差分线,注意要控制100欧阻抗.

同时做好立体包地.

HDMI走等长差分线对吗?OTG电路呢怎么走

网友:
OTG 也是有一对差分,50欧姆的阻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