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传输线分压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如上图所示,做了一个关于反射的ADS仿真,
驱动端输出阻抗和传输线阻抗皆为50ohm,驱动端为+3.3V到-3.3V的方波。
为什么Vin和Vout端,2端的输出,峰值都是(+-)1.65V。
是因为驱动端的输出阻抗和传输线阻抗分压的缘故么?。
求指导~~~

网友:
可以這樣思考,驱动端的输出阻抗和传输线阻抗分压得 1.65V的传输電压,到了終端,因阻抗完全匹配,全部被 50 Ohm 端接電阻吸收沒有反射,所以 Vout = 1.65V。

网友:
很早之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楼主可以翻翻老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帖子的名字大概叫个什么?

网友(2011-08-03):
又是一个好久之前的帖子···

网友:
哎,历史啊,历史

网友:
所以才有利用反射使输出电压达到门限值的说法是吗??

网友:
个人觉得2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