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allegro中颜色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想用热转印的方法做电路板,现在颜色设置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一个接插件的焊盘,我要设置底色为白色,焊盘钻孔为白色,焊盘为其他颜色,可是实际得到的钻孔确并非为纯白色,而好像是又覆盖了焊盘的颜色。 求怎么样才能使钻孔显示为纯白色,或者说怎么样使打印的时候出来的钻孔部位是白色。

网友(2011-05-24):
引用 网友A:
将global transparency处调为100%

非常感谢,我也是找了好久都没有明白,现在知道了,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