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4-18):
我在用protel画元件封住的时候,IC脚间距为6mil,而阻焊层的线宽就有4个mil,两个pin之间有两个阻焊线即8mil,由于8mil>6mil,这样pin之间的间距就变成了0了。
protel默认组焊线的宽度是4mil,我是不是可以把4mil改成1mil,或者不改有没有影响?如果不改,好像错误检查的时候会出错。请指教怎么弄?

网友:
就是阻焊窗连在一起了吧,没事。

网友(点评):
那想请问楼上的,阻焊压到是没事,那焊盘间的间距最小可以多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想请问楼上的,阻焊压到是没事,那焊盘间的间距最小可以多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考虑有点问题,这是个贴片件,阻焊连起来还是有问题的,回流焊时容易连焊。阻焊窗间距最好有0.2mm以上。
要是金手指,阻焊窗连起来是没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焊盘间距单独考虑的话就是铜皮和铜皮的间距,这个跟铜厚和板厂加工能力有关,一般2OZ铜厚10mil是没问题的。
但在这个器件上,还要考虑开阻焊和阻焊窗的间距,所以最终结果肯定大于这个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
学习到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