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263 封装 请教

楼主(2011-04-18):
关于这个封装, 里面有5个长方形的焊盘, 还有一个热焊盘, 面积很大的一个焊盘, 请问这个焊盘在制作的时候,是不是和普通的焊盘一样, 把这两种焊盘做好以后, 然后再去完成整个封装?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TO-263 封装, 里面assembly top, silkscreen top 应该如何确定尺寸, 在IPC- 7351 LP viewer里面没有关于这些层次的尺寸

网友:
把assembly top, silkscreen top 画成一样的,具体画成什么样的看外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