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WG2005的原理图转成orcad原理图

楼主(2011-04-18):
现在将两个平台的东西融合一下,但是它们的原理图是用不同软件画的,如果重新画,实在是麻烦,请问有没有转换的方法?将WG2005的原理图转成orcad原理图

网友:
是用dx吗,还是dc
都可以采用生成schematic edif 文件,然后在orcad中import edif 文件,ok,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该怎么操作呢。以前没用过WG2005.谢谢啊

网友:
先看看你装的软件中有没有edif导入导出工具,然后先自己试试,有什么问题再问吧,要不印象不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在去看看,谢谢

网友(2011-06-13):
    braveboys,你有安装软件吗,久闻您的大名

网友:
    哪个的安装软件,有的话看怎么给你

网友:
    反向行吗?ORCAD TO M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