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盘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2011-04-18):
1、pads中焊盘需要做Solder层,这样在最后添加一个Solder层可以吗图1
2、这个插件的焊盘,一面焊接一面不能有铜皮这样做合适吗?图2

网友:
第一没问题,第二有问题,OPPOSITE SIDE不能为0,且得比你的DILL大。

楼主:
为什么呢?如果第二个焊盘设置为1.0,钻孔0.8可以用是吗

网友:
第二个,一般焊接面和器件面分属两个面。都在同一面,不易焊接。
单面有焊盘,是可以的,但板厂默认会按照单层板来做,即孔壁不镀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