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地问题

楼主(2011-04-18):
      目前手头有一块电路板,使用220V(AC)/12V(DC)的适配器供电。有时候会出现触摸屏异常,表现为触摸表笔没有抬起,但是如果将电路板的地和电脑地相连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我现在怀疑是适配器供电带来的干扰,加电容和电感滤波都没有效果。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谢谢。

网友:
静电问题。在控制信号上加PF电容

网友:
怎么看出来是静电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帖。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静电问题,本身信号线上就有加pF级的电容也还是不行。因为如果是静电问题,为什么和大地相连后就没有故障问题了?这段时间我想了一下,应该是浮地的问题,而且芯片的触屏控制器部分抗干扰能力可能也差了多一点。因为别的模块都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们上次产品是在过电快速脉冲群上出现触摸屏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目前是在控制信号上加上拉电阻。在电源入段处加压敏电阻,应该是电源适配器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