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调文字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每次移动零件的designator的时候,总是会跳出The primitive is locked, 总是只有点了确定以后才可以移动文字,咋整

网友:
在属性中去掉元件的锁定后试试看

楼主:
去掉了也没用,文字也没有lock的一项,不知道是不是零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封装有问题哦?可能外面还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