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ower logic的感受

楼主(2011-04-18):
因为之前跑过很多客户,都用pads。自己也用PADS看过一些图,觉得还比较方便。于是新项目就现学现画。终于倒腾了一个月把封装和原理图都画完了。
之前是用AD的。实际操作了一个多月的Power logic,发现没有AD画原理图方便。特别是元件重新排序。这个功能貌似没有集成进软件里头,要靠别的辅助软件才行。挺失望的。
这几天要开始layout了,还是现学现画。希望PADS layout不要让我太失望 。。

网友:
PADS的原理图的绘制是做得最差的软件之一,连PROTEL的原理图系统都赶不上,但它的PCB软件相对要好一些,所以很多人用其它软件画原理图,用这个软件画PCB。

网友:
    这个因人而异,我个人觉得pads 还是很优秀的

网友:
    很少有人深入logic,当然,也有高手,但这些人的经验很少挂到网上,造成的印象是logic不好用;
    其实,logic只是功能不够强大而已,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速度比orcad和protel快得多,就以加电源符号来说吧,很多人觉得麻烦,因为不直观,实际上你只要在库里做好电源符号,批量加就行了,速度非常快;
建库也是,pads的库是最简单直观的,特别是复杂的元件,不管是logic封装还是pcb封装,只要配合基本的excell操作就行了,绝对没人敢说哪个软件比pads方便和简单;
    有人说router布线不爽,其实也是误会,router是一个半自动的交互式布线器,你得去适应它的特性,比如说,两个管脚之间走线,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如果你够仔细,就会注意拉线的时候从1管脚向2管脚拉线,和从2管脚向1管脚拉线,相当一部分时候会自动优化成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交互式布线优点所带来的副作用;只要走线的时候避免副作用,加上修线操作,速度非常的快,效果也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