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肖特基二极管IN5819与SS14的区别

楼主(2011-04-18):
请高手细说一下,同事说是一个二极管,只是叫法不一样?SS14是不是也是一种封装形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二個都是 SCHOTTKY DIODE , 40V@1A.
1N5189 是 DIP 元件, SS14 是 Surface Mountable Package 的元件(他的封裝叫 SMA). 二者的 VF 還是有不相同的地方, SS14 的 VF 較低, 所以效率會比較高.

网友:
可以互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電器規格來看, 二者差異不大,電器規格可以會為替代品.
差異大的就是包裝(封裝), 二者的封裝不同, 如果 PCB layout 有設計類似重疊擺放, 那就可以會為替代品.

网友:
这个替代可能性在设计PCB的时候就得考虑进去,出板后替代会比较麻烦,做个Demo是可以替代的

网友:
鞥,分析的详细些啊

网友:
    要了解的更详细就是要找到两个spice模型啦

网友(2011-06-14):
    我们这IN5819的二极管丝印就是SS14

网友:
    可以代替了,就是封装不通了,基本没什么差别了

网友:
    Marking
Part NO. 1N5817 1N5818 1N5819
    Marking  SS12      SS13     SS14
这个就是对应关系。marking为丝印

网友:
    IN5819与SS14是不同封裝的產品。參考下方 datasheet 的比較圖。

网友:
我知道1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能够快速恢复。

网友(2011-08-18):
IN5819可以用SS24代。

网友:
主要还是VF和封装的区别吧

网友:
都是一个样的,只是封装不一样!一个直插的,而另一个是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