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个图片中规则的via 是怎么打上去的

楼主(2011-04-18):
看到很多板子上都打了规则的via 是为了散热 或者为了铺通的原因,但是是怎么打上去的呢 不会是一个一个打的吧

网友:
可以复制....

网友:
16.3里面有打孔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好好看看最基本的复制功能什么用吧,Options里有设置可以阵列复制功能的!

网友:
复制就可以了,但注意net。

网友:
复制 X选择横向多少 Y是纵向多少   要多少自己加

网友:
    阵列复制不错的功能,可惜我还没用过,现在还15.7呢

网友:
可以复制
    用alias设置一个快捷键如Ctrl + k为 ix **,然后……
    阵列功能倒是用过,感觉不是很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