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关于库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我下载了一个元件库,里面有SCH库和PCB库。但是我打开之后发现SCH里面有东西,而PCB库里面只有一个LIB,这个LIB里面只有一个东西。我给如何完善我这个PCB,从而让我的SCH导入到PCB有不至于丢失元件不能达到效果

Protel 元件库大全(PCB与SCH元件).rar

网友:
ding.lib里边有很多封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原理图做好之后,更新PCB什么都没有呢?

网友:
原理图中的每个器件,都指定好PCB封装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也不懂,刚学习。做的是最小51拿来练手的。求指教。谢谢

网友:
网上先找找教程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很多,前期对这教程做教程上的成功了。然后转移到自己做就不行了。这是我做的,求解。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PCB封装指定的不对,比如原理图里的“DIP-40”,PCB库里没有这个名字的封装。PCB库里只有DIP40。名字不一致,倒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感谢指点。谢谢,我去找一下资料看怎么解决,假如不会还请多指教

网友(2020-07-30):
名字设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