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occurence“和”instance“。

楼主(2011-04-19):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比较疑惑,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在选中某一页原理图“A_POWER1”后,右键----选择“Edit Object Properties”后,
弹出如下图所以界面:

我的问题是,在原理图“A_POWER1”中C9电容的reference
的确就是C9,为什么会显示一个不相干的所谓的“C52”呢?
这个C52是怎么算出来的,难道是刚开始的固有属性?

十分的不解,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瞎说一下哈,如果不对,请大家拍砖。
出现上述问题的本质原因是 occurences 和 instances的区别。
也看过网上关于两者区别的文档,感觉上是看明白了,但实际上还是没彻底明白。

由于我设计的原理图中含有复合层次式原理图,所以
在annotation过程中程序推荐利用的是”update by occurences (preferred)“
而不是“update by instances”。采用推荐的方式(occurences)进行标注,就会产生上图中的问题。

解决办法是在annotation过程中不采用程序推荐的方法而是选择“update by instances”。
这样命名后的顺序与原来一样,但是不会出现上图的奇怪现象。
解决后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就算是给像我一样新手们一个案例参考吧。
需要说明的是:
仅仅是知道了这样问题的表像,期待各位高手能给理论分析一下。

网友(2011-11-10):
我也遇到上述问题啦,谢谢LZ

网友(2012-06-22):
谢谢了,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刚才没看见你这帖子,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学习了

网友(2013-01-05):
楼主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搞的我BOM表出来跟原理图的对不上,很是郁闷,终于找到救星了

网友(2014-01-24):
这个东西总是让人迷惑。。。

网友(2021-06-06):
挖~受用了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