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单面板都要进行铺铜啊,以及怎样铺铜,是不是针对某一个网络一更一更的画啊,这样好累的,且有些画的不好看,求大家帮忙啊,我用的是protel 99se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是,只能手动加粗,可以铺FILL

网友:
一般根据电流大小手动敷铜,而且一般情况下,数字电路要敷铜,模拟电路不敷铜,但要保证线宽足以通过足够电流

楼主:
是不是每一根线都要进行手动加粗,,这样会很麻烦,而且那样的话会不会做出来的板有好多空白,是不是有些地方要大面积铺啊

网友:
换高阶版本吧,貌似99铺铜挺麻烦的

网友:
导成DXP的。。。速度的干活~~

网友:
不是什么板都需要铺铜的,有些IC周围是不不能铺铜的。例如触控IC,触控键它们键和IC周围都不能铺铜,还有一些电源板,也是不能铺铜的,这个要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