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不能出钻孔怎么办??

楼主(2011-04-19):
出钻孔的时候老是提示
(---------------------------------------------------------------------)
(                                                                     )
(    NC DRILL Log                                                     )
(                                                                     )
(    Drawing          : #Taaaaaa05576.tmp                             )
(    Software Version : 16.3p003                                      )
(    Date/Time        : Tue Apr 19 22:37:51 2011                      )
(                                                                     )
(---------------------------------------------------------------------)

Error processing extract . Program terminated.

log文件就提示这个,也没有说明具体原因,该怎么办??网上查了好像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检查一下padstack,出nc时的设置。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刚看了hotfix27貌似修复了这个问题,网上查是nc参数错了,更改home环境变量能解决,但是我改了还是没有改善,可能是bug了,打个补丁试试看

网友A(2013-06-28):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刚看了hotfix27貌似修复了这个问题,网上查是nc参数错了,更改home环境变量能解决,但是我 ...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换台电脑就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换台电脑就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好久之前的问题了,已经忘记了具体的原因,不过,allegro在换版本之后,如果env文件是旧版本的,可能会有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