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unknown pin 和fail class

楼主(2011-04-20):
请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known pin 可能是原理图与封装引脚不对应吧?比如原理图用1,2,PCB用AK

网友:
在封装库里面没有相关零件或者如楼上,AD不知道你在原理图里面的零件的管教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