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尺寸问题.................(新)

楼主(2011-04-20):
e1指的是引脚间的距离吗,那是还要计算一下了?  有人能解释下这三个参数吗?  小白求助。。。

网友:
E焊盘之间距离
e1  元件长度
d焊盘高度

网友:
推荐IPC标准 73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
E、D  器件本体的长度和宽度
e1  引脚间距离

网友:
应该是5楼说的对

网友:
D没有争议就不用说了
E是器件本体的长度,也就是说除了焊盘的长度
e1是焊盘中心间距

楼主:
到底听谁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5L正解!看E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