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BGA封装的扇出问题

楼主(2011-04-20):
各位大虾,我从Altera的开发板中提取出FPGA的封装库,发现该FPGA的FBGA的每个球在做封装的时候都有扇出,如图1所示。
                          图1
我现在的问题是其扇出的过孔VIA22以及该过孔使用的花焊盘,我对过孔本身没有疑惑(22mil大小,10mil的孔径),我的疑惑在于其使用的tr0x0x0-0的花焊盘:
1、为什么使用这样的花焊盘?
2、如何制作出这样的花焊盘?(我试着去制作同样的花焊盘,但是没有成功)

  Figure 2

   Figure 3

网友:
你的花焊盘是干嘛的?热风焊盘吗?

网友(2012-10-11):
最近也遇到同样的疑问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2012-12-05):
我也用了Atlera的封装,导出焊盘文件后 发现花焊盘TR0X0X0-0也很奇怪,感觉尺寸和形状都不对,而且它的名字“TR0X0X0-0”都没有体现焊盘的参数,不知道是不是想让设计者根据加工工艺要求自己画花焊盘?我后来是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