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测试板子?

楼主(2011-04-20):
刚开始工作,什么都不会,今天给的任务是看一个电路板 再去测试,完全不会啊 怎么办?跪求!!!

网友:
主要是看看datasheet,上面有芯片工作的要求。

这个最基本的,你这种情况最好有人给你讲解一下,不要耽误的公司的进度。

不懂就问,虚心求教!

网友:
检查电源阻抗,排除短路故障,上电测量电源电压、纹波、电流大小。先把电气环境测量无误后再调功能。多问不会错。

网友:
还是先看明白电路再说吧....

网友:
    一定的把每一部分电路都搞懂,不懂就不要不好意思多问问身边的老员工,学学orcad的pspice电路仿真用版本高一点里面的模型比较全容易上手,因为如果你一上来就搞不到模型,你会没有积极性了。如果是硬件工程师电路仿真要熟练运用这有事半功倍的效果